联想Y460关机时死机主板问题

楼主(2013-04-19):
联想Y460关机时死机,系统重新做过还是不行,到网上找了下说是主板的问题,应该从哪查起,在此请教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啊,大哥给我说一下

上次有个u450待机就死机, 也就是刷了个bios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两天忙其他事了,没有修机器,明天去刷一下BIOS先试下

网友B:
一直对无法关机的问题很苦恼,我的思路也只有BIOS,南桥,外设了。
希望有高手能发个关于INTEL不能关机的技术性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对无法关机的问题很苦恼,我的思路也只有BIOS,南桥,外设了。
希望有高手能发个关于INTEL不能关机的技 ...

我也很期待啊

网友:
是啊,我都没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高高手出山

网友:
软件关机死机的话 要测得话 就要知道上电时序啊 按照上电时序反过来的方向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