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台T60搞的头大了

楼主(2013-04-19):
昨天接的机器开始问题是无待机,3V电感加点后短路,换了MAX1901芯片后5V有出来1.5V左右电压,3V仍然没有,然后测量发现3V电感不加电仍然短路,测量MAX1901 26,29,30脚对地短路,分别为VCC3M_LIN,VCC3M_LOUT,VCC3M信号,对电感接3V烧鸡,电流0.7左右,没发现有明显发烫
今天查了下发现3.3V上管有短路,换了一个之后接电,电流瞬间上到0.3几,然后又降到0.05左右,之后就一直保持0.05左右的待机电流,3.3,5V电压都没有,再测发现VCC3M_LIN,VCC3M_LOUT,VCC3M这三个信号之间短路,VCC5M_LIN,VCC5M_LOUT,VCC5M之间短路,求各位老师指教下下面的维修方向

网友:
直接烧鸡大发看下

网友A:
短路你都没有修好就上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你都没有修好就上电啊

换了管子,我测下电感没有短路就上了,然后测芯片才发现这几个脚之间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