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怎么改???请指教!

楼主(2013-04-19):
一个联想的显示器   l171 黑屏 判断是驱动板坏了,手底下有一个ACER一个AOC的拆机驱动板,想改一下,怎么改呢,需要接什么信号线,如何去找呀,请指点一下!!!
前一个是冠捷19宽拆下来的  后一个是联想17正的的,19的改一下装上去能用吗

网友:
屏线倒是不用改,也不用换,插上去正好!

网友:
不能用的  屏程序不对   通用的一般接个5V  地  开关   ADJ可接可不接

网友A:
接起来了吗。程序能对的上吗。我一般都是接三条而已。地线 供电 ON/OFF

网友:
接上要涮程序的

17的一般是正屏,一般分辨率是1024X768,19的一般是宽屏,分辨率是1366X900。但是如果楼主17和19都是正的,或都是宽的。那板子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要刷程序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起来了吗。程序能对的上吗。我一般都是接三条而已。地线 供电 ON/OFF

电源地都好找,ON/OFF怎么去找呀!!

网友(点评):
看清楚,那不是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地都好找,ON/OFF怎么去找呀!!

简单啊。电源板上不是有两条细线到高压部分的。其中一条是ADJ 另一条就是ON/OFF

网友:
不能用的,还是修原来的板吧

网友:
程序不对,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路过,看看,以后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只要3根线 5v off 地

网友:
程序一定也要刷呀

网友:
宽屏程序和方屏程序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