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线的做法

楼主(2013-04-19):
先不能用普通的10M/100M接法接.

网 线 的 接 法

一、PC连HUB

A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二、PC连PC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三、HUB连HUB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B端568B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千兆5类或超5类包括6类线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叉

两种。

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叉

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

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例如:

一端为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另一端白绿、绿白橙、白棕、棕橙蓝白蓝

T568B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T568A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直连线两端都做成T568B或T568A。用于不同设备相连如网卡到交换机。

交叉线一端做成T568B一端做成T568A。用于同种设备相连如网卡到网卡。

10M的网卡中只有四根弹片8根线中另四根不起作用所以要求低两边是同一顺序就行但

最好按规范做100M的网卡中有8根弹片四根用于数据传输另四根用于防串扰严格按

照规范做线能减少网络故障。

1、传输速度不一样百兆网线虽然里面有8根线传送时只用了4根线。

而千兆网线传送时要用到8根线。

2、接法也不一样。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

对5

3、千兆网线要硬件设备等也要支持千兆如千兆网卡千兆交换机等

1000兆网卡在现在的应用环境中还感觉不到和百兆网卡的区别因为绝大部分交换机和路由

都是百兆的这样你的千兆网卡只能运行在百兆的速度上。但我估计1年左右的时候千兆交

换机就会开始陆续进入家庭这样的话千兆网卡就有了用武之地。千万别说什么百兆够用了

机器之间COPY个HD电影文件就知道了你会觉的百兆还是太慢了。

简单来说

服务器上的网卡都是千兆的

因为服务器每秒要处理很多上传下载的请求

对处理器的压力很大

一个好的千兆网卡

在你同时进行上传下载等网络操作时可以大大减轻cpu占用率

提高你上传下载的速度

在玩网络游戏时还比别人抢线快

总之一分价钱一分货

好的千兆网卡还是好处明显的

网友:
做的方法都是一样呀,

网友:
这里没有灌水区,新手不能发言,只有这个板块可以,要是因为这位发言被封了,封了就封了吧

网友:
千兆对线和水晶头的要求比较高,我一般用TCL的六类线,敢敢的!水晶头用VCOM的,比较好做一点!

网友:
和百兆做法一模一样啊,交换支持千兆,就能走千兆

网友:
千兆网卡逐渐进入寻常百家家,因此千兆网线的做法也应熟悉

网友:
关键路由器没有千兆口啊?进入家庭不现实

网友:
受所在宽带运营商的限制吧,我这里家庭的光纤只有10M。能行吗?哪位老师会,说简单明确点。

网友(2013-09-17):
10M都算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