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31-l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3-04-19):
前几天接到客户一块SOYO主板,客户说显,谈好之后。开始维修,先目测一下主板有没有明显故障。打一下CPU场管阻值正常,上CPU,不跑码,测内存,桥供电,芯片组供电统统有,难道是没CPU供电,量一下CPU供电1.4V正常啊,测时钟拿示波器一点时钟还没工作,查VRM信号,相信大部分维修人士都知道这是个CPU供电IC给内存的一个PG信号了,下个PDF VRMPG到了时钟啊,还没工作难道是晶振不起振,再次用示波器点启振啊,换谐振电容,还是不行郁闷了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啊还不 工作,莫非时钟坏了,找个料板上的RTM875T换上,再次上电嘿嘿有反应了,跑马了,D0-C1-C3-25显了。这块板子总算是定下来了。。上面说的都是我的个人维修的方法,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2013-06-23):
供电、时钟、复位,思路清晰,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2013-08-10):
还是不错的有这种思路

网友(2013-09-17):
亲!你有图吗?

网友:
求图楼主 ,遇到一个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3-11-28):
我有一块时钟修到起振了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2014-02-08):
这个板子时钟的开启不是cpu的pg只能说你是蒙好了   我也正在修这板     cpupg0.9v    复位都在1.几v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楼主有图吗,我这个也有复位,不过是一闪一灭的,就想知道这个复位都往哪去了

网友(2014-07-13):
我有一片问题和你的屯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试试看换时钟看看 我也不跑马

网友(2014-09-12):
楼主有没有图纸?时钟芯片的也行阿,我手里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复位灯闪,没有时钟的引脚定义不知道测量哪阿

网友(2014-12-13):
垃圾主板
不好修

网友:
tem875t的pdf呢?楼主分享上来啊

网友(2015-04-14):
梅捷A78LM3-RL

网友(2015-12-15):
表达的够清楚,思路够明确,学习了

网友:
RTM875的时钟坏得很多。尤其是技嘉G31G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