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装显卡驱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4-19):
如题  装完显卡驱动  过完滚动条就进不去系统  ,XP  win7  都装过 进安全模式 卸载显卡驱动 就可以 进系统 ,  加焊过显卡也不行  ,是显卡坏了嘛?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也很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有台华硕。装了显卡驱动流动条后就黑了。不亮。装驱动人生。但到了桌面就卡住了。卸了进官网下最新的,一样。卸了。下最版本最老的。。可以。。一切正常。。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   光驱 硬盘都试过   显卡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