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怪问题

楼主(2013-04-19):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g450 笔记本 独立显卡的  客户说机器摔过 。 到手接维修电源测试 待机正常0。19     开机电流就上到1。6安  随拆机测试  发现cpu电压1。4  取下cpu加电 电流0。5安   测量cpu电压居然还是1,4伏   不安装cpu 应该不出cpu供电的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求助高手

网友:
待机高哦,有短路!

网友:
纠正一下 待机 0.014   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烧鸡大发,不行查南桥北桥

网友:
网卡短路。楼主先检查下网卡。开机就都1.6A明显有短路哦

网友:
看看USB口
在就是刷BIOS。这个机子的显卡坏的可能性也有点大。不想CPU供电的问题,你看看复位有没有撒,有的话一般CPU供电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