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亮一黑

楼主(2013-04-19):
高高手们,请问下,AOC 19显示器,插上电,一会亮一会不亮,折开看不知道从那入手,,都说显示器好修,这也太坑爹了吧,呵呵,

网友:
高压电板的问题。查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
从那方面入手那?我只能修明现的有烧坏的元件,呵呵

网友:
          用自己的高压先检测灯管,灯管是好的话就检测高压板那一块,实在不行就改一个高压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低压滤波电容吧

网友:
电容鼓包没有,测试灯管

网友:
先测试灯管吧  在高压条

网友:
果断高压板问题

网友:
他解决了,是低压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亮过,应该就问题不大了吧,先从高压和灯管入手吧

网友:
看来就是保护了

网友:
高压 灯管 就这俩个问题 简单

网友:
就三种可能要么高压!要么电容!要么就是灯管了

网友:
觉得还是先检查一下大一点的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