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 C5707烧坏,换后不行。求救

楼主(2013-04-19):
显示器拿过来亮一下就灭了。
拆开发现C5707烧坏了。换过后。连上面的保险也换了。
以为OK了上机测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亮绿灯。一样的故障。
拆下来测发像我换过的C5707的C极《中间脚》有13V    线圈有一点烫手
而旁边没坏的5707一组中间脚为OV
不知道怎么搞了。没有修过液晶,自己亲戚的一台 修不好没面子。。。求解啊

网友:
换了线圈后中间C极只有1。5V了  还是不行。旁边的一组为0V

网友:
可能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一般C5707坏了都是因爲虚焊导致的,你把周边容易虚焊的补焊一下问题应该就不大了

网友A:
  在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补焊了没?  还有另外的C5707也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补焊了没?  还有另外的C5707也有可能虚焊了!

二个C5707中间的是电容?那个长方形的?我测怎么好像是通的呢

网友:
        嗯嗯,你把他补焊后还是没用可以尝试性的更换一下~!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换了5707后,必须把两个5707中间的电容换了,才能保证5707不再被击穿。

网友:
这个显示器烧5707,是有虚焊导致的,加焊吗,还有可能就是两个5707中间的电容,就是022的哪个

网友:
这样一下,现在很多网上卖的5707和以前的5707脚位不一样。

网友:
看看5707中间那个长方形的电容侧面鼓起来没,除了虚焊一般都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明基通病了 ,一般坏一个,但是最好一组全换掉,然后加焊电感电容!

网友:
把无极电容补焊一下 然后量一下那个二极管有没有通 高压线圈也要补焊

网友(2014-07-22):
高压包 都补焊下

网友:
都是13年的帖子了,早就修好了吧;
这种机器的确有通病,5707容易坏,保险也容易坏,但根源是高压线圈开焊或两个管子之间的0.22(机器不同有大有小有的0.18)的电容失容,如果只换5707,必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