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装让路由器发射信号更强

楼主(2013-04-19):
我同学在淘宝上买了个无线接收器(图片中的),相当于无线网卡家了个接收锅,接收距离很强大,信号也不错,我就想能不能改装下路由器使路由器发射功率更大,有没有DIY过的,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有信号放大器呀,买个来装上。

网友:
有没有答案,我也想要这样,就是不知怎么做才好

网友A:
不会骗人的吧 这个好用不

网友:
增益过高对人体有害

网友:
小心辐射.哈哈,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这个天线就是个看起来感觉很强大,实际上是虚的~~~
看哥做的吧   纯手工的哦。哈哈。12dbi定线八木,
信号杠杠的

网友C:
敢问8楼你的天线怎样往路由器上连接

看13楼~~~你会明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敢问8楼你的天线怎样往路由器上连接

一看就是无线网卡  你OUT了

网友:
做无线天线关键是要精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无线网卡  你OUT了

我们做维修的 不会out的,  小小的sma接口不能接就改装么,呵呵。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问8楼你的天线怎样往路由器上连接

路由器不是有自带天线吗,把那个拆下,装上你买的就行了

网友:
厂家有专业的全向和定向天线卖的,不过价格不菲。单为了增强信号强度和稳定性的话,建议不用家用无线路由,用酒店级别的AP会好很多的。我做过一个小范围的WIFI网络工程,用过4只酒店级别的300M的AP,一直很稳定。

网友:
这个型状的天线像微波天线,路由器还是有源放大更有效。

网友:
多数是忽悠人的 高频天线还是要用制成品比较好 DIY很难保证信号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骗人的吧 这个好用不

停我同学说还好,不过我还没有用

网友:
其实要想信号好的话,做天线最好有驻波表。只要要求不高,距离近的话这个天线足矣!

网友:
可以弄一个信号发射塔吧,你试试

网友:
放大的路由对人体不好  还是免了吧 直接买个AP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行吗????

网友:
最好从天馈系统入手改善,盲目加大发射功率不可取。各大运营商的专业AP输出功率也没多大。。。

网友:
制一个天线安在外面信号会辐射的远一些。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 样

网友(2013-05-22):
型号增强后对身体影响大不

网友:
增益过高,辐射过强,不值得.如果是在自家里,还是两台无线路由器接联吧

网友:
TRY This   "ASUS RT-N12HP"

网友:
很多无线信号放大器都是虚的

网友:
信号 不真实

网友:
增益太多还是有害的

网友:
家里有孕妇,或者婴儿的就别弄了。 我倒是见过有人在乡里弄了2个锅,做发射信号和接受信号,挺不错,距离好几里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线就是个看起来感觉很强大,实际上是虚的~~~
看哥做的吧   纯手工的哦。哈哈。12dbi定线八木,
信号 ...

牛,我看到过成品,还没看到过手工的

网友:
路由器信号强了也不好, 对人的身体不好

网友(2015-11-29):
我偷别人的也想增强

网友:
。。。这有用吗?

网友:
家用的话还不如上两个路由  酒店的话直接AP  。增益过高辐射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