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走弯路维修过程。

楼主(2013-04-19):
接到DELL。。型号忘了。半个月前。。问题是。有时开得了机。有时点不亮。点不亮时报警4声。开得了机的时候。一运行压力测试或者看会儿电影就蓝屏。
拆机。不开亮时。电流有到内存。但没有过。查了下内存对地阻值。有一条不正常。其他是400多。那只有70多。能亮时对地阻值就变成400多。问题肯定在这。难道空焊。也不对。空焊不可能阻值什么会变小。怀疑桥有问题。看了下图纸。内存是由板CPU控制。去CPU。随便查了下。内存AD线是与CPU相通。换个。一样。。。。这下没思路了。难道这个CPU也是坏的。。
死马当活马医。用热风枪吹内存插座。冒火花。。这也行。。多吹几下。对地阻值正常了。。随开随亮。压力几小时没问题。
没遇到过这问题。修的机器少。分享下。

网友:
请问楼主能亮的时候你是怎么量的400多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