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过来鉴赏下这是什么神U啊第一次看到,牛啊!!!

楼主(2013-04-19):
今天修到一个ACER4750G机器电流跑1.02-1.26跳变,内存波形也有bios也刷了就是不亮机器,怀疑CPU问题结果一拆下来神啊从没有看到过这U这cpu貌似也不是原装的请大家看下是什么神U啊。请大家鉴赏下

正面

反面

网友:
BGA封装的CPU加焊个底座,估计工厂里掏出来的,此种CPU一般用在超薄本上

网友:
低功耗的BGA封装,改成了带针的。

网友:
我还有这种P3的U,是进口机里的

网友:
工程测试CPU

网友:
淘宝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咋中国不缺人才.

网友:
ACER4750G有这种U?你那个不是组装的吧?

网友:
不是原装的。深圳出品,I5大概比原装能便宜两百吧。

网友:
你开机装了comm电池没有,上次遇见过一样的 就是没有装conm电池,搞的走了好多歪路

网友:
只有工厂才这样弄吧

网友:
欣赏了,BGA的CPU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封装的U

网友:
2435M是I5的U吧,这样的在以前老奔腾很多呀,怎么新品种也有这样的?我实在没见过这样的I5!LZ可以换个常见的I5上去试试呢!

网友:
所谓的那种集成的主板  主板坏了    把高档的CPU拆下来 然后做一个底座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种CPU 便宜  稳定性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网友:
这种cpu从p3就有了,后期自行加针的,以intel的居多。

网友:
哦!这个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正常 现在广州深圳出来的二手机器i3 i5基本上都是这种  便宜

网友:
这种东西早就有,前几天我碰到一个不的,T410的改的是I7,用时间长了掉电,换原装正式版OK了!

网友:
这个见过的,就是加针的CPU,因为从坏板上BGA拆下和加焊上一共两次,所以稳定性不太好了而已,优点是便宜。

网友:
还没见过在这种U

网友:
P3 图拉丁加脚的我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