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论坛的师傅们max17015e和17015e是一个芯片吗?

楼主(2013-04-19):
问一下论坛的师傅们max17015e和17015e是不是一个芯片,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有知道的说下 啊

网友A:
应该是同一个吧,你看看针脚位置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同一个吧,你看看针脚位置一样吧

量了一下,有些脚一样,但是20脚不一样,max17015是接地的,17015不是接地的

网友:
那应该不是一样的,你看看两个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