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怎么知道I/O哪个引脚给南桥一个跳变信号,又怎么知道南桥给回的跳变信号到I/O的哪个引脚?不电路怎么跑,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信号

网友:
这个需要查不同型号IO的引脚定义,要记住些常用的。如W83627

网友:
ITE 8718F-S是哪两个脚?

网友:
ITE 8716F-S又是哪两个脚?

网友:
不同型号。引脚也是不同的。具体的你可以看Io型号。直接在网上查它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