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电池开机不显示,外接电源能显示

楼主(2013-04-19):
论坛说吧里面的nec电容换掉。换了6个330V电容,还是一样,接电源显示,用电池开机不显示,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电池的5脚4脚是由100欧姆的电阻在直接到ec的36脚37脚,次两脚电压为3v,测量为2.8V不是是被100欧姆电阻拉低了?

网友:
期待答案的到来

网友A:
建议LZ换一个原装的电容上去,宏基这机子我遇到过几台,用330的电容弄上去根本不行,后来发了几个原装的,飞线换上就正常了,目前这样的大电容我遇到的只有宏基的不能330电容外,其余三星、东芝我用330都可以。但LZ要把问题确定好哦,不然白弄了,注意以前那电容一定要取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换一个原装的电容上去,宏基这机子我遇到过几台,用330的电容弄上去根本不行,后来发了几个原装的,飞 ...

也是开机电池不显示,用可调电源就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开机电池不显示,用可调电源就能显示吗?

适配器和可调没区别呀,只不过我遇到的宏基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不过U的,今天还刚好来了一台宏基4736zg,问题是开机电流0.2A,明显这大电容坏了。

网友:
4楼正解, AS4736还真的会挑电容容量,而且要帮原来的烂电容取下。,..

网友:
围观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次机修复  pr12电阻阻止不正常换个100K的OK电池开机显示了,次机修了一个上午走了好多歪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天研究,不知道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我这有台神舟550     只用电源    电池加电源开机正常     只用电池第一次开机没问题但关机在开就不加电了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我这有台神舟550     只用电源    电池加电源开机正常     只用电池第一次开机没问 ...

我的已经修好了 试了一下午没出现问题

网友:
我有个MSI的也是一样的故障  换了NEC电容就好了   还有就是用电池开机的时候量下电压有没不正常的

网友D:
怎么修好的,楼主能说一下思路吗,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好的,楼主能说一下思路吗,求答案

其实没有什么思路,我就是按照查图纸的电池电路查,查到PQ1的时候电压有跳变,就一路查,看见pr12有点发霉,就从他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修好了 试了一下午没出现问题

什么情况啊   能分享下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