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无CPU供电

楼主(2013-04-19):
静态电流0.01A,按开关后跳变三次到0.30A(有时候是0.26A)!换了供电芯片ISL6266A(用ISL6262替换),量升压部分4.78V,升压部分都换过,也换了电容、电感等,CPU供电就是不出来!求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机子坏的最多的其实是48脚,很容易没有电压的

网友:
同意楼主    以前修了很多+3VS 没有

网友A:
你都查过什么条件?  G级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查过什么条件?  G级有波形吗

按开关瞬间有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查过什么条件?  G级有波形吗

G级按开关瞬间有个5v左右的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级按开关瞬间有个5v左右的脉冲···

然后立马就没了是吧?  一对MOS都换了试试? 看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级按开关瞬间有个5v左右的脉冲···

抓波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立马就没了是吧?  一对MOS都换了试试? 看什么波形?

换了MOS管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bu hao  gao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