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4-19):
   最近客户送来台神舟HP550的机器    进水,客户说都进两次了,前几天正常用着,突然就不开机了,我刺耳的是有待机但不加电,拆开一看,*脏话*  ,整个板三分之一都被腐蚀了  ,EC附近特别严重,头疼!!!!
   哎!头疼也要干活啊,先用洗板水全部清理一遍,放在BGA上烤了两个小时,上点一看,好了,奇迹啊 ,当时想回去应定要给关二爷点颗烟,谢谢罩着小弟了,呵呵呵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长(装机时一直用的电源)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只用电池第一次开机也没问题,但是,关机侯就再也不触发了,扣掉电池一分钟左右再装上有好了。    带着电池插着电源开关机也是正常的    但是在开机状态下拔掉电源再关机又不开机了
        郁闷啊      量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啊    电池口电压也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求助!!!!!!

网友:
进水 SB有问题 建议重植  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