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故障可以通过降低BIOS版本解决???

楼主(2013-04-19):
举几个经典常见的例子就行了,你们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遇见好多升级BIOS可以解决的 至于降低版本的很少见

网友A:
呵呵,,,那顺便问下可以通过升级BIOS版本的故障有哪些呢??但我真正需要的是降低BIOS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顺便问下可以通过升级BIOS版本的故障有哪些呢??但我真正需要的是降低BIOS的例子!

好像华硕K42JC的笔记本  降级可以解决  218的版本吧  刷最新的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华硕K42JC的笔记本  降级可以解决  218的版本吧  刷最新的风扇狂转

恩是啊!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你想到没,哥们!难道工厂生产出来的时候风扇就是狂转的吗,,肯定不可能是,对吧!那样的话工厂怎么能把这有毛病的机器卖出去呢!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买家买到机器使用之后因各种原因的需要而需要升级,而不知情的随意升级,导致bios版本过高,支持不了,程序出错,因此风扇狂转,说了很多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BIOS需要降低版本的诱因是之前其升级过,而不是我想知道的那种降低BIOS可以解决的问题,我需要的是BIOS打工厂生产出来到客服手里再到故障的期间,BIOS版本一直没变过,依然是工厂出厂的时候的状态,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吗,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