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又两个bios芯片???

楼主(2013-04-19):
有一个是IO的BIOS,IO的BIOS起什么作用呢???常见的哪些机器有两BIOS啊???

网友:
宏基就有两个啊   一个是KBC的  官网下载数据就提供两个bios文件呢

网友:
东芝的也是2个BIOS的啊,有一个是EC一个是控制的BIOS  现在很多新款机器都是2个BIOS的,以后肯定会更多的,BIOS越多机器越好修的

网友:
是的,听别人说过,现在比较新的机器都有两BIOS,BIOS越来越多,我想这应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吧,不过是不是BIOS越多就越好修就难说了啊!

网友:
新的机器好多都把bios和在一起了,KBC和南桥通过总线连接共同访问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