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UV21-S23开机不显

楼主(2013-04-19):
侍机0.02,开机只有0.16,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内存也换过了,CPU是焊在板上,测Bios1脚开机有一下跳变,我叫小弟把CPU加焊下,我以为和上网本一样,谁知还是𣎴行,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高手呢,没人理我

网友:
板载的CPU的东西弄起来就是麻烦,你看看哪个受热最多的就加焊下哪个吧,比如北桥?CPU坏的还是少一些

网友:
南桥好像也容易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