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机器只能装WIN XP的系统,哪些又只能装WIN 7 ???

楼主(2013-04-19):
这有规律可循吗,有什么窍门吗,好像HP V3000只能装WIN7 ,装XP报错,你们都遇到过吗

网友:
V3000有945与965分,不过应该二款都能装WIN7与XP.好机不应该会报错.能不能安装XP要看电脑配置情况,你可以百度一下WIN7对硬件的最低配置要求.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官方会给出最小要求,小于这个要求也不是说不能装,只是小马拉大车,跑起来特慢.自己都受不了

网友:
在补充一下楼上的。现在的新本本有些不能装XP的原因就是官方不提供XP的驱动。还一种情况就是双显卡的本本只能装WIN7也是没XP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