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手们,你们遇到过用GOST装不了系统,但用安装器可以安装的奇怪例子吗??

楼主(2013-04-19):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不知道您们都遇到过没???

网友:
不敢称高手.但遇到过很多.原因比较复杂.典型的ACER有款是光驱捣蛋造成的

网友: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我一般是把GHOST文件拷到硬盘,再G的。如果是很老的机子,就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G好再装回来。

网友: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很多很多阿  很平常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啊     有时G的缺少引导文件     你要是插着U盘   就会发现开机正常    拔下U盘就不开机    这就是G的缺少引导文件    安装版的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