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19):
今修1台联想F41A的笔记本,开机指示灯闪烁数次就关机。接万能电源测,待机电流0.01A,开机电流0.01--0.36--0.62--0.91--0.28--0.03 ,把内存去掉电流到0.6不掉电。  谁修到了 什么问题哦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桥换了也不行

网友:
量主板有没有短路各个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联想R400。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分享下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惠普PM45的也是掉电,去掉内存就不掉,后来换的南桥好了的,仅供参考。

网友:
看看 南桥  可能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