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这个显示器是做线切割的,拆开一看,到处都是油哦,高压包还放电看到有绿火花,搞了一点绝缘膏涂上,插电居然就好了,盖好收工
显示器

网友:
估计用不久吧 最好还是换高压包

网友:
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保修一个月,应该还可以

网友:
得换管座

网友:
不会用很长时间的,这样保修时间不要太长了,

网友:
高压打火,,一般都很难处理,,,

网友:
撑一个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