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并且不能充电

楼主(2013-04-19):
苹果A1278 K90I  故障现象: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并且不能充电
客户说在家里用适配器刚一插到电脑发现发现火花一冒,c壳面烧了一条黑色的纹,用适配器再也不能开机 。拆机发现小电源板已经烧黑,从网上订了一块小电源板,装上后还是不能开机。后来更换充电芯片
后用恒流源可以开机也能充电。用苹果原装的适配器不能充电和开机,此时没有思路不知从何下手。无意中发现当用电池时适配器接口有12v的电压

上图1 2 接电源小板的正极 3 4 接负极 5接信号线
用电池时这里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现在怎么会有12v的电池电压百思不得其解 翻开图纸 发现当用电池时 充电芯片是没有供电的 经测量充电芯片有供电,难怪用原装的适配器不能开机和充电。芯片的供电从哪里来?经分析:电池电压经Q7030场管的内二极管到Q7080 再 到Q7085 给芯片供电 再到电源头 。 Q7030 是N 沟的管反接电压可以过去 Q7085是P管正接电压不能过去 除非是击穿 电压才能过去。Q7085是N沟反接可以过去。找到q7085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它击穿。更换此机修好。

网友(2013-07-01):
在更换电源小板的前后,在插上电源适配器时电源插头上的绿灯亮吗?

网友:
“恒流源“就是可调电源吧?

网友:
”后用恒流源可以开机也能充电。用苹果原装的适配器不能充电和开机,此时没有思路不知从何下手“,楼主为什么不会怀疑原装的电源适配器有问题呢?

网友:
"发现当用电池时 充电芯片是没有供电的 经测量充电芯片有供电",请问楼主:你所说的充电芯片的“供电”指的是充电芯片的主供电CHGR_DCIN(2脚DCIN)还是指上管Q7030的D极上的电压PPDCIN_G3H_CHGR?

网友:
“无意中发现当用电池时适配器接口有12v的电压”,“用电池时这里应该是没有电压的”“翻开图纸 发现当用电池时 充电芯片是没有供电的 经测量充电芯片有供电,楼主据此找到了用原装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和充电的原因,但为什么 用可调电源却能开机和充电呢?请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
“Q7085是N沟反接可以过去”,Q7085是P沟道的吧?

网友:
“Q7085是P管正接电压不能过去 ”,应该是Q7080吧?

网友:
"找到q7085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它击穿。更换此机修好。",楼主更换的是Q7080吧?

网友:
“找到q7085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它击穿。”,如果是MOS管击穿所致,那为什么用可调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且能正常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反接Q7085这个N沟道场馆是 是让场馆电压通过S级输入D 级输出吗也相当于场馆中内二极管通过负端电压导 ...

Q7085不是N沟道,而是P沟道

网友:
实在看不懂最后倒底换了什么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保护隔离电路端的场馆吧

和普通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电路中的MOS管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P沟道场馆吗

大多数都是P沟道,当然也有N沟道的,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压导通性质不一样吧

MOS管导通的条件不一样,即MOS管导通时的控制极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OS管导通时候的控制级电压波形可以用示波器测到的吧

我还没用过示波器,不过我想应该可以测到的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都是P沟道,当然也有N沟道的,比较少见
就是电压导通性质不一样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0359-1-1.html

网友(2013-12-06):
其实就是 隔离电路的。管子击穿短路了吧。 发现火花一冒,c壳面烧了一条黑色的纹 烧这么厉害不会就烧一个Mos管吧。 我修台和你烧的一样。。烧了好多东西目前还在修。

网友:
适配器识别电路有问题,或隔离保护MOS管击穿了,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