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一步就能判断出机器是BIOS故障?!!( ...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一步就能判断出机器是BIOS故障?!!(前提是机器点不亮)

楼主(2013-04-19):
我不想通过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排查很麻烦,感觉这种方法太“老实”了,可以通过观察其电流情况或者测量BIOS相关的电路的办法就把问题锁死在BIOS的问题上呢,哪些机型的典型毛病可以锁死在BIOS身上呢!(前提是机器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想的也太简单了 只需一步 那只有你换一个100%OK的bios 好了证明是bios问题 不好就不是
同意楼主:
5.0
cxdnwxzx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等高手的总结啊

网友:
我的经验不是很多,有些不触发的机器也会是bios问题,有些不开机也会是bios,

网友:
不想用排除法也不行 就算是通病 也有例外的

网友:
呵呵,一刷BIOS不就完了吗

网友:
查BOIS 引脚定义 测各个引脚!

网友:
点不亮机器想一步判断是不是bois的问题,只有用编程器重刷一遍了,象修彩电不地次开机一样,先查cpu3要素,然后重涮程序

网友:
这要有捷径,还要维修员干嘛?

网友:
你每台都先刷下BIOS你就不会在纠结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