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灵异般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4-19):
事件:接了一台杂牌液晶,带电视核的,外接12V电源。
故障:通电不开机,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31A,看指
           示灯橙色,像是正常。背光无点亮,没有输出
           NO/OFF。扒一下屏线/LVDS-8-2,通电背光正
           亮。装上屏线,扒下挑帽屏供电PANEL+5V,背
           光也正常亮。用通用板点屏也正常,谁有绝招的
           两招用用。小弟先谢了

网友:
5V供电带不动负载了,查一下屏供电的P沟道管或者电容。不行想办法增强5V负载能力。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供电电容引起的,直接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