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一些通病

楼主(2013-04-19):
联想的笔记本大都爱段屏轴下的螺丝柱,以及电源头也易坏!代表:Y450,华硕的笔记本显卡,北桥,屏开关易坏,HP的发热量大都较高,比如V3000,这款的喇叭也易坏,上网本坏的比较多的是南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死活装不上WIN7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笔记本是东芝L800   开机提示:开机没有引导设备请重新启动系统         悲剧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启动不启动。连U盘进PE都不行     请楼主给点教育啊

网友:
楼上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