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LA-6972P 图纸

楼主(2013-04-19):
只知道是宏碁的图纸,具体型号有待补充,或者那位知道的补充下。

P5WS3_R02 la-6972p.pdf

1.5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olo。 + 10 很给力!

网友:
阅读用winrar

网友:
我是说点位打开显示不了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点位软件啊 , 我是用BoardViewR4看的,不好意思误会你了!

AC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点位软件啊 , 我是用BoardViewR4看的,不好意思误会你了!

这个巨型点位图一直用的不是很习惯,只能找找元件。BoardViewR4这个就用的舒服,找信号找元件用的很流畅,很喜欢按W然后点击放大的功能,    这点位图我用就跟玩游戏一样快。
有没有对巨型这个点位图软件有使用心得的,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巨型点位图一直用的不是很习惯,只能找找元件。BoardViewR4这个就用的舒服,找信号找元件用的很流畅, ...

我表示没见过这种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