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实测金河田ATX-S328 2.2版 开关电源所得电压值,寻高手帮找故障点。

楼主(2013-04-19):
说明:1、资料电压值为金河田 ATX-300WB 电源空载状态下没得。
           2、待机值和空载值上方数据均为大水牛电源测得,下方数据为故障ATX-S328电源测得。
           3、ATX-S328电源,故障表现为,短接1脚与地,电源无反应。

网友:
无从下手~~~~~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按你上面的数据是有5VSB,绿色线也是被拉低了,就是PowerGood还是5V没有被拉低对吧!?看你这个问题有点像是整流二极管有问题,过流保护!(上一行是正常时要有的电压,下一行是实际测量到的电压,对吧?)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噻!

网友:
待机电压紫色线有5V输出,绿色线也有5V输出

网友:
11脚电压不正常,仔细查下。

网友:
通电1脚对地瞬间有2、3、7脚电压,随即变为0,这是不是说明保护了?该查那呢?

网友:
通电1脚对地瞬间有2、3、7脚有电压,随即变为0,这是不是说明保护了?该查那呢?

网友:
这是实物相片

网友:
6105和339两个芯片我都换过了,都一样的故障表面,启动瞬间6105的2、3、7、瞬间有电压,启动时,风扇无任何反该。

网友:
查初级两个开关管是否有软击穿,整流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原先的故障时什么

网友:
原先故障和现在一样,后来有个13009开关管短路后,用两个13007代换,问题依就

网友:
+5VSB电压是否正常,即6105的20脚电压是否为5V,如不正常,则查11、12、13、14脚(内藏)的两个431是否正常。

网友:
20脚电压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