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电脑装W7方法

楼主(2013-04-19):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是装的W8,想换W7放法如下请您在开机时F2键进入BIOS设置,关闭UEFI,方可安装Windows7,安装方法和其他系统安装一样。

网友:
嗯,不错,上次遇到个华硕的机器,死活就是装不了WiN7,后来才发现是这个原因,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现在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是死活装不上WIN7。。笔记本是东芝L800     求解啊  说是开机没有引导的设备请重新启动系统。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死活装不上WIN7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笔记本是东芝L800   开机提示:开机没有引导设备请重新启动系统         悲剧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启动不启动。连U盘进PE都不行     请楼主给点教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