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关不了机

楼主(2013-04-20):
一块华硕M2N68的板,关不了机,ATX14脚不能拉低,I/O用的是8712,供电都正常,也能进系统正常运行,不管是软关机还是硬关机,电源都关不断.67脚供电正常,75/72电平变化正常,76脚不能拉低.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换个IO看看吧

网友(2014-08-18):
ATX不能被拉低,怎么上电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一样的话再换EC。

网友(2014-11-20):
今天我遇到的是M2N  REV1.02G
故障是:开机一切正常(包括进系统),但就是关不了机,经测开机键经822直连IO(8716F-S),仔细一看NND有进液严重腐蚀…… 更换IO后OK。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