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很纠结高手给予解答,

楼主(2013-04-20):
每天早上开机就是这样,不过开机后就一点事都没有
了,关掉显示器等几个小时,又是这样了,而且闪的很厉害

网友:
有点像花屏,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的电容坏了吗??

网友:
换显卡或显示器试试看啊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啊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显示屏的型号,驱动板muc

网友:
问题有电源板供电不稳,屏上5v电压不稳,屏线,muc,屏本体不良,

网友:
冠捷给方正代工的,mcu我加过焊,电压我用电表测得也很稳定,不过显示器不插VGA是,显示方正科技在屏幕上跳动很正常,换过主机试过,排除主机问题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换内存试试,如果是独立显卡,换显卡试试。

网友:
排除主机的话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先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如果是主机的话不是显卡就是内存的问题;如果是显示器应该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用排除法试下嘛。一件一件来咯!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像是显卡、内存的问题,液晶屏这个故障的现象没见过,

网友A:
这不是电容问题吗?开久了就没问题,冷开机又花屏。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排除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容问题吗?开久了就没问题,冷开机又花屏。

我觉得也是,但是不插vga冷开机,正常的很

网友B: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我之前遇到一个类似的,就是电容不良引起的,测不出电容好坏,把一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我之前遇到一个类似的,就是电容不良引起的,测不出电容好坏,把一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是电源板上的电容 ,还是驱动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