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加高压条后,记得要把原板上面的高压部分拆掉!

楼主(2013-04-20):
   电源一体板加高压条后,记得要把原板上面的高压部分拆掉!否则可能出现新高压条无法带动灯管的问题。

    应某些维友的要求,将这次维修过程当做一次维修经验发出来,新手可以看看,老鸟可以笑笑了之!、、

    本人自用的一台15寸显示器,故障后 无法点亮。拆机加高压条(LCD显示器故障90%是高压条的问题,大家懂的)此显示器是双灯管的宽口。我换了一个双灯管的高压条后,故障依旧,屏不亮。继续换高压条,问题依旧。不可能我同一批高压条都有问题吧?难道是灯管问题。用点屏工具,2根灯管测试都可以分别点亮。

   从同行那里借来一个单灯的,装上单个灯管,亮了,拔掉换另外一个灯管,也可以亮。说明灯管没问题啊。没办法LZ穷啊这台显示器是用来做维修显示的。平时装装系统的,就靠他。所以装上单灯高压条,勉强可以用了,就是一半比较暗。

  后来闲着无事,又拆机,心想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呢,我测试电压是正常的,后来换上一个12V 5V 通用电源板,竟然双灯管可以用了,看来还真是电源板的问题了。但是这个电源板无法装上去,太厚了,继续想办法。用外置电源?显示器背面出线的部位不好改。想想还是放弃。

   继续拿着原电源一体板观察,研究,我以为是大电容不够引起的电源供电不足,换过大电容后,问题依旧,在后来仔细的观察,发现一体板上面灯管接口那边的高压包有一个脚有轻微的发黑,因为之前这个脚是用胶贴住的,我挑掉热熔胶后,果然,PCB板上面都有点发黑了。果断烙掉高压包,和高压电路上面的电容等,然后接上双灯高压条测试,问题解决!

  自此告诉各位跟我一样的菜鸟,在维修一体板的时候,如果外加高压条,记得把原板上面的高压部分拆除掉!也许你没遇到这个情况,但是从我的这次经验教训中,希望大家能养成习惯,避免返修!

网友:
这个,有的机器没地放外加上的高压,就只能放原高压处,有地的每次都顺手给拆了啊

网友:
就是   每次换高压板顺手就把高压硅堆拆了

网友:
这个当然啊,不然短路不还是拉低啊

网友:
有时候还有吱吱吱吱声。我有时候拆有时候不拆、

网友:
最好还是拆了

网友:
恩  我以后改通用高压板  一定要把高压包统统收缴

网友A:
把高压部分供电断开就行了啊,除非换上去的高压板装不下,才会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高压部分供电断开就行了啊,除非换上去的高压板装不下,才会去拆

对!只把供电跳线断开就没问题了。
为了放置新换的高压板才会拆掉占地方的高压元件。

网友:
一般改了后都把变压器拆了,还有那两个MOS管一起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