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4-20):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联想OEM客户的工厂模式进入
! z, F n9 d* m# a9 ?V唯冠:
如M972:先开启显示器,拔电源线,便显示器处于关机的状态下,按住OSD菜单开启键,然后插电源线,就进了其工厂模式。该方法可以解决M972机器的故障现象:画面失真,一进工厂模式就解决问题,不需再做任何其他调整。

PHILIPS LCD:
如M969,M855在通电的状态下,按电源按钮,关显示器,同时按住显示器OSD菜单开启键及退出OSD菜单键,再开显示器,再开OSD菜单,再菜单的最下方,有一条是英文的,选择进入,就是其工厂模式。可以解决PHILIPS LCD的故障:画面偏暗(不是像灯管坏或升压板坏的那种暗)和画面偏色,一进工厂模式之后,有一个OK的按钮,选择它之后,画面会自动恢复,就能解决其问题,或进工厂模式之后,将BL值调小,可以将画面调亮。
 `
仁保LCD:
接电源,关机状态,同时按住显示器OSD菜单开启键及退出OSD菜单键,再按电源按钮开显示器,开OSD,就是其工厂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