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换硬盘后,开机出现Error Boot sequence

楼主(2013-04-20):
联想电脑换硬盘后,开机出现Error Boot sequence在CMOS中将第一启动顺序均改为硬盘启动还是不行,原因?

网友:
出现这个现象后非得按F12选择硬盘启动才能进入系统,太麻烦了。找不到原因请教各位了。

网友:
这个硬盘 都提示出错啦,sm表出错,换另一个好硬盘 ...

网友:
从BIOS中关闭SMART检测试试

网友:
你换的硬盘式坏的。 SMART自检错误了 ,联想笔记本没有关闭SMART选项 硬盘得在换个

网友:
如果说是硬盘问题,按F12选择硬盘也不应该能够进入系统呀?这是我按F12选择硬盘可以进入系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硬盘报错。硬盘问题。绝对。。。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 -楼主一点都不情缘换硬盘的感觉

网友:
汗  没遇见过 但是好些人评价换 那就换个在试试看还这样吗

网友B:
报的是启动顺序错误
建议:将BIOS设置为出厂默认。开机按DEL进BIOS设置-在BIOS主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Exit”,在Exit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 “Load Setup Defauits”(载入安全默认值)- 按F10-选“OK”-回车-保存退出BIOS设置。2、关闭软驱。开机按DEL进BIOS设置-在BIOS主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Main”-在Main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Legacy Diskette A”,使其反白-回车-进“Options”对话框中-用键盘方向键↓↑选“Disabled”-回车。3、设置错误信息提示。在BIOS主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Boot”-在Boot 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使其反白-回车-进“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Wait For ‘F1’ lf ERROR”,使其反白-回车-进“Options”对话框-用键盘方向键↓↑选“Disabled”-回车一般你按上面的设就可以设好你的主板BIOS,当然有的主板还会有所变动,哪么就要以你的主板说明书为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的是启动顺序错误
建议:将BIOS设置为出厂默认。开机按DEL进BIOS设置-在BIOS主界面,用键盘方向键→←选 ...

记得真熟练,我只知道但不会写。

网友:
有个免检测的呀,是快速进入系统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硬盘报错。硬盘问题。绝对。。。

你从图片中哪个文字看出是硬盘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从图片中哪个文字看出是硬盘坏了呢?

sm表都 报错了,,,你没看到吗,硬盘快挂了....

网友:
我换了一个不带四孔电源接口的硬盘后就不出现那个情况了,难道怪硬盘吗?可是这个
硬盘安装在其它计算机上就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磁盘工具检测了一下这个硬盘,发现有错误信息及警告信息,看来只能用硬盘精灵将其修复一下了。看看是否能够将其修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