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Wd液晶偏红、闪屏,求助!

楼主(2013-04-20):
宏基AL1981Wd液晶,刚开机正常,用3到5分钟全屏偏红、间隔30秒左右闪屏一次。电源灯常亮。

这是屏、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这个你要别人怎么帮助你啊  你先把机子拆开看下啊
这个情况灯管  高压板  驱动板 屏都有可能啊!

网友:
你把显示器拆开 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灯管坏了。

网友:
拍照发上来鉴定

网友:
和灯管、高压板无关

网友:
通用板点屏,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红屏,闪屏,记得是灯管泛红哦  换灯管后,记得加焊下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