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所有USB不能用 走了弯路

楼主(2013-04-20):
接一台SL410K 所有USB不能用

查供电信号线都正常,刷BIOS,不行,感觉南桥可能性大一些,直接换了一块,故障依旧
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说是COMS里有个设置,I/O选项里有个USB选项,把它打开后,OK了

看到好多遇到这机都做南桥了,于是发上来提醒大家一下
附上BIOS,需要的下

联想SL410K 集显BIOS 板号:DAGC2AMB8I0(8L).zip

网友:
有些日子没发帖了,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圈子确实绕大了!

网友:
确实饶大了一般看所有USB口不能用就直接搞南桥了

网友:
谢谢了      以后注意   不过你为什么不先打阻值 在动南桥也不迟啊

网友A:
楼主不会量下USB数据线的阻值 ??这个弯路走的 ....

网友:
I 服了
you

网友:
上面说了啊,供电和数据线都量了,没有问题,感觉是南京的问题,论坛里看了一下,十个有八个也都认为是南京问题,干脆就做喽

网友:
所有USB口不能用      一般都是COMS设置  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这是必须要谨记的,动之前要冷静思考下为好。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是台式机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一般都是BIOS里面给关闭了。

网友:
学习了  有点像台式机啊

网友:
我这个sl410k的机器,biosl里面开启了usb设备,还是进系统不能用啊

网友:
你看是不是USB 引起的电压和对地值

网友(2014-07-11):
全部不能用的话,就应该先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量下USB数据线的阻值 ??这个弯路走的 ....

就算阻值是一样的,你还有什么要量的不??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