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UT61E的使用

楼主(2013-04-20):
以前用手动档的还可以 最近买了个自动挡的UT61E     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两根表笔碰在一起 阻值有0.6多    不知道这个表就是这样的还是表有问题   第二格问题就是 不知道这个表怎么对地打阻值 用二极管档 也打不出来     有谁用过这个表 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难道??

网友:
是数字万用表吗?自动档的还没用过!

网友:
难道是坏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见这样的有点少啊

网友:
我给公司和自己共买过3块这种表,所以可以认真负责地答复你:
“第一个问题两根表笔碰在一起,阻值有0.6多”,应该是表笔的问题,质量太差。我用的是固纬万用表表笔,短路的话,电阻值一般是0.08Ω。原装表笔,甚至是低档福禄克会比我的大。
“第二格问题怎么对地打阻值,用二极管档也打不出来?”,二极管档不是电阻档,对比较大的阻值(注意)就应该测不出,否则请检查一下是否坏掉了。

网友A:
宇光版主的意思是  测对地阻值的话 得打到 电阻档?不能像之前用的自动挡的那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光版主的意思是  测对地阻值的话 得打到 电阻档?不能像之前用的自动挡的那样测?

我已经说了如果你想测电阻值,那需要用电阻档。
二极管档测的是半导体元件PN结的电压降落!它测小阻值电阻时,得到的数值不是阻值!它不适合测较大电阻,因为那会超出它的量程。
我去年给伟创力厂高级维修技术人员培训时,也问过他们关于二极管档的使用问题,居然没人能答对,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的 ut61e
那个二极管档也搞不懂   和胜利的完全不同

网友:
拨到欧姆档,短接表笔,按REL校准,显示0.01或0 这表很准的。慢慢研究多看说明书

网友:
我前几天买的UT61E,原装表笔短接,欧母档在0.1左右,T淘宝买的一双6元的表笔短接在0.07,二极体值测试方法,打到欧母档,然后按一下右上蓝色圆按钮,变成通断测试档,再按一下就是二极管档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难道坏了?????

网友:
恩恩 我在研究试试看看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用的61E ,感觉蛮好的。。

网友:
这样肯定不对,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调节的旋钮之类的东西

网友:
正常应阻值为0或1才对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