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SE一上CPU就无VCORE,有高手可以解决么??

楼主(2013-04-20):
一块华硕P5QLSE的主板刚开始不触发,清灰IO,可以触发,后发现内存供电没有,刷了下内存管理清灰有电压了,后又发现一上CPU就没有供电电压,换过芯片了,可是还没好,不知道那个是VID脚,求高手执导........

网友:
请问你的芯片焊好了吗?

网友:
楼主 有没有换过电源管理芯片呢.....或者822的排阻/

网友:
清灰这么牛 学习了 怎么清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那块板给华强北的师傅修了,但是没修好,退给顾客了...

网友:
我晕  那么容易的事情搞那么复杂 给你个MSI主板 不认USB又跳2a  但是又能显的主办给你修就知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