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盛超V王短接风扇轻微转一下,200V-680鼓了一个

楼主(2013-04-20):
由于手头没有680的
就把航嘉上的2个470的更换了上去,就是换了一对
短接问题依然
现在上图
求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么看到鼓的
高手来看看吧

网友(点评):
老板呀,我都已经说了换过了,你当然看不到了

网友:
鼓了一个还要把均压电阻也换了(并接在电容上的),不然2个电容上电压不平衡还得鼓。风扇轻微的动一下大多是后面有故障保护了,你检测各输出端电阻是多少。

网友:
电源芯片是否是ATE2008,+5VS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刚才淘宝查了一下,此电源2手的才26元,没有修的动力了,我还是把风扇和电容拆了留着备用吧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的短路都是管子坏了

网友:
你要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电容只有一个鼓了,那应该是均压电阻有一个挂了,这个要换点,要不然两个开关管上的电压也不平衡,不爆管就已经不错了!你这个现象应该是二侧保护了!再检查一下!

网友:
你这个电源的两个开关管估计是13009小颗的那种,要不然就是13007,有470UF的电容就可以了!不必用到680UF!

网友:
如果PFC线圈是真的,这个电源有修的价值。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点,我再试试,PFC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