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在CPU电路中MOS管子的电流是怎么流的?从哪一极进去,哪一极出来?我测的一个栅极是2.8V源极是1.5V漏极是12V。他们的电压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有事可以百度

网友:
到论坛里搜搜 应该有的

网友:
兄弟买本书看看吧 上面那兄弟建议也不错 有事可以找百度

网友:
书我买了3本了,都是一语带过啊。。。

网友:
给张照片,看看型号,就知道是什么管,就知道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上图吧

网友:
12v l流到了 1.5 2.8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