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网吧主机配置方案

楼主(2013-04-20):
最近小店接了楼上网吧一个单,老板要十台主机和四台22寸显示器,显示器倒是知道拿了!但是主机不知道怎么配,主要是网吧是特殊用机的地方,每天24小时开机,我担心配置不牢靠,问题大!想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给点经验,主机成本控制在1700

网友:
1700恐怕危险 网吧配置都要好  现在网吧都是i3的  显卡也是好的

网友:
黑吧都是用AMD的多,集显的,像华硕的N4M78T,这种档次的主板便宜,玩CF也不卡

网友:
用amd的吧,便宜点

网友A:
你觉得这样行吗?技嘉78LMT-S2  内存条 4g 硬盘500  显卡98gt  电源斗龙TT400   机箱网吧机箱

网友:
不是吧,现在一二线品牌还有98的显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这样行吗?技嘉78LMT-S2  内存条 4g 硬盘500  显卡98gt  电源斗龙TT400   机箱网吧机箱

不要显卡,显卡经常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显卡,显卡经常坏

网吧不要显卡怎么玩游戏

网友:
用大板,性能更稳,散热更好、、、、

网友:
显卡最低配GT630 1G独显的。不然年轻人怎么玩游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吧不要显卡怎么玩游戏

集显都可以玩CF了,大型的游戏有人玩吗,我见那些黑吧去上网的人都是上QQ看电影的多,我们这边的黑吧都是不配显卡的,全部用集显

网友:
用aMD的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没办法 价格太低了

网友:
AMD 641  A55小板  4G  500G   610/1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显都可以玩CF了,大型的游戏有人玩吗,我见那些黑吧去上网的人都是上QQ看电影的多,我们这边的黑吧都是 ...

正规网吧有证的,玩穿越火线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规网吧有证的,玩穿越火线什么的。。。

正规网吧的话,这配置就太低了,起码也得上450以上的显卡了,我们都是用I5 +P67 +GTS450

搞无盘方案,配置还是两年前的产物了,现在换机的话都不知道要换什么了。大型游戏越来越多,连系统都要换WIN7了,因为好多新出来的游戏要DX11才能玩,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网吧的话,这配置就太低了,起码也得上450以上的显卡了,我们都是用I5 +P67 +GTS450

搞无盘方案, ...

是啊!他只出2150一台主机,配i5简直是妄想!已经搞了他网吧几台机子,到现在都没搞好,在店里正常,但是抬到网吧,总是死机,硬盘和主板都更换了,我还是想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