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看电流表

楼主(2013-04-20):
每次师父师兄们拿来机子,拆开电池,插上电流表,就知道故障了,我怎么看都看不懂,电池拆开,待机电流时0.004  然后按开机键马上跳到8A然后不断升下降再升,求看懂方法

网友:
呵呵 新手 同样求教

网友:
还没见过开机能跳到8A的

网友:
什么机器这么强,一开就8A,电流8A估计都冒烟了,呵呵,如何看电流是慢慢积累的,每款机器不一样

网友:
如果直接跳到8A,估计得有元件烧了,,待机0。3以下,当然也有高的,我是新手只是看师傅修的机没有待机到0。3以上的,有时候插上电源有直接开机的,哪个就不叫待机电压。一般的(只是大多数机型)能跳过1。6-2就算硬件自检完成了,如果屏幕没显示可能是显卡或者屏有问题。。。。我也是学习只是把我学到的一点点东西说说而已 ,不对不要生气!!

网友:
同样是新手。。。。求教中

网友(2013-11-12):
一知半解的,慢慢的多看几个就有个数了,教不来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就到迅维基地学习下。

网友:
电流表一般的最大量程是5A。特殊的除外

网友:
没有机器能直接能跳到8A的  还有每台机器的电流跳变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