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劈,3.3V对地短路!

楼主(2013-04-20):
客户今天送来片主板,他说在开机状态下雷声响一下就黑了,主板上插电源就上电,网卡芯片发烫,主板没有跑码,判断雷应该从网卡劈下来,把网卡拆了,主板还是没有跑码!测量3.3V对地阻值很小只有10几欧,再加电摸声卡有发烫,
把声卡也拆了,3.3V对地阻值依旧,117和IO都拆了,结果还是一样,就剩下北桥了,那么多的芯片都拆下来了,也不差你这一个,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拆下来了(本人只有破风枪一台),再测3.3V对地阻值正常.经检测CPU也坏了,像开机状态下被雷击几乎可以判死刑!
.

网友:
让我也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雷还就不小呢

网友:
垃圾主板换掉还好赚钱

网友:
这个破坏力....... 下次打雷要 收衣服啊

网友:
一般拆了网卡和声卡,还短的话,这板几乎是去见神仙了........

网友:
想看高清图。。

网友:
直接换板收钱。简单方便。

网友:
看来这个雷很给力啊,桥都挂了。

网友:
要是雷击的时候人在玩电脑,那么人不是也变成烤鸭了吗,呵呵

网友:
一般给雷劈的板  拆网卡不行             换主板吧

网友:
不要修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你太牛了连桥也拆

网友:
哎呀!真是一块垃圾主板啊!没有维修意义啦!换主板吧!

网友:
打雷坏的主板,拆网卡不行,大部分都是桥也坏了,直接换板

网友:
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没必要拆下来是吧,多麻烦啊

网友:
楼主这板还打算修啊,都坏了这么多,能收多少钱啊,况且北桥都被干下来了,如何焊回去

网友:
晕,连U也挂了啊

网友:
桥有问题,换板就OK

网友:
换板,啥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
楼主的风枪让bga用户情何以堪!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