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分析

楼主(2013-04-20):
有一台台式机配置
CPU:775针E6600
主板:华硕P5K SE
内存:金士屯DDR 800 1G
显卡:ONDA G210 TC512MB GD3
硬盘:希㨗80G
电源:迈酷400
故障现象不跑码,用电源液晶显示测试仪测电压正常,系统最少化仍然不跑,刷BIOS清空后仍然不跑,查不出原理先放一边,换一富士康G41主板测试完全正常,装上系统用了几小时,中间装驱动的时候重启了几次都没问题,关机放一边, 几小时后重新开机竟然开不起来,插测试卡一看傻眼了又不跑了.怎么弄也跑不起来.又全拆了,结果板又不跑了.怀疑是不是那么倒霉,还是有其他硬件故障导致的.跟朋友借了一个正在用的板ONDA p45s/p43s接上后奇迹发生了,竟然无法触发了.拆开后主板就无法触发了???
实在不信,把二奶拆了装过来,配置是昂达NF4+5000+,这次总算正常了,可是却出现硬盘有时候吱响和找不着盘的提示.

现在问题
1;那朋友的昂达主板到底是哪坏了,他明明用的好好的就给借过来装上后就触发不了?开启针有5V.重启针有3.3V,短接也有跳变,就是无法触发,
2;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导致前几个板不正常?后来经过测试那个富士康的又自动好了,其他两个坏?
3;假设是硬盘故障导致的问题为什么我用AMD平台能正常使用不会被烧?

网友:
电源有没问题  P43的板南桥容易出问题,特别这个季节特别是南方这边,有时放着,也会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