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楼主(2013-04-20):
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能否描述清楚点,这样无从下手,风扇转一下就停那就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A:
叙述不清,无法回答?

网友:
API6PC05电源,遭雷击,3843的7脚有3.8V 其它脚都无压,应先从那开始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叙述不清,无法回答?

API6PC05电源,遭雷击,3843的7脚有3.8V 其它脚都无压,应先从那开始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0526-1-1.html

网友:
遭雷击的电源故障大多集中在一侧,如果电源中有MOV压敏元件,那么故障的范围会小一点!有压敏元件的话,一般故障在它之前都要检查,如果没有,那么检查的范围要从220v输入一直到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