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 USB供电不足

楼主(2013-04-20):
板号:hannstar 94V-0.把USB小电板接上电流只到0.3几,拆下来触发有时候0.3有时候可正常开机,跑电路USB供电接南桥,把南桥散热片拆掉发现有点受潮,有小水粒。用风枪吹了下,故障依旧。求解:加焊南桥是不是一定解决(没BGA,要找别人搞)另外,我如果不用USB小电板。以后本子可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搞好了,南桥用风枪吹干手正常开机

网友:
呵呵,正要给楼主说用风枪吹下的,楼主自己就摸索出来了

网友:
是的,我拆下散热片,南桥上面有明显水珠痕迹,(后来客户说时放在饮水机旁边),把USB小板拆下来可亮机,USB供电只有1.1V。用风枪吹了下南桥,立马点机不亮。等了会再点正常。进系统一却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