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 板 不触发。。。。 有电压 求鉴定

楼主(2013-04-20):
IO w83627DHG
67 3.29V
68 5V
72 5V
73 3.29V
61 0V
短接 开机针 68 0V 其他无反映 不上电 坏电源 烧的这个主板 求鉴定 主板各个芯片不烫 强制上电 一样不烫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电源都坏了 可以肯定IO 换了吧

网友:
来人 系统解析下

网友:
61脚怎么能是 0V呢、

网友:
可能有断线

网友:
换IO吧 IO坏了

网友:
不上电先干IO

网友:
67 没变化 直接换io

网友:
判断断线的话,直接拆了IO量PIN脚阻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