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2Z电流上到0。4不跑CPU 缺1。5V电压解决

楼主(2013-04-20):
  机器型号:4732Z
故障:不开机。
   主板拆开裸机上电,电流上到0。4不动,量CPU电压有1。08V正常。全板其它电压都正常。
   因为此板有大电容,所以把大电容拆了换了还是一样。
   CPU不工作哪就量下6266的工作条件吧。
当量到VID组合信号时发现只有VID6有1。08V电压。不正常。追查信号是到CPU座子的

  查L10只有0。35V 追查信号到此

芯片正常产生了1。05V怀疑到L10有断线。

飞线解决
有同样故障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VID不正常,为何CPU电压会出来1.08V

网友A:
0.4应该没出pcirst吧  楼主怎么想到去测cpu的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应该没出pcirst吧  楼主怎么想到去测cpu的条件呢

  这是维修的灵感,有时就这样。PCIRST虑到南桥。所以没有想过。

网友:
上次修到个电流到0.4多的 是没时钟

上次有一个dell的机子,也是电流到了0.4,换了时钟芯片搞定

网友:
谢谢霸气纠正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是CPU芯片VID信号到南桥之间有断线吗

不是,是CPU座子没有收到1。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1.5V电压是南桥提供的吗 具体是什么电压呢

是U31哪个芯片发出来的,我已经发过图片的。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 要下个图纸看看 才能明白

网友:
acer 的机器就是这么奇